2208电机 插销用的是3S电池接头 咋改2s的

楼主(2011-07-06):
2208电机 插销用的是3S电池接头 咋改2s的   现在手头没接头  怎样DIY个

网友:
不明白,电池插头还分3S和2S吗?

网友A:
哈哈,估计楼主省略电调,电机直接插电池,发现能插到3S电池的插孔里。嘎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估计楼主省略电调,电机直接插电池,发现能插到3S电池的插孔里。嘎嘎

这个,你觉得有可能吗?

网友:
是不是3S是T插 2S是田宫头

楼主:
2S点是小的  20A电调焊的是大的3S接头  要怎么改

图片

图片

网友:
楼主说的大的是传说中“T插”,小的是传说中的“JR插”,跟3S与2S无关。剪了重新焊就成。不过,超过10A的电流还是建议用T插,JR的那个插头比较容易松动,通过电流有限。

网友:
帮顶!不过没明白楼主的问题!

网友:
LZ有几个问题没有搞明白:
1、这里的S一般是指电池串联的个数,3S就是3个电池串联,不是指多少条电线,所以电机没有多少S插头之说;
2、无刷电机就是3个接头的,有刷电机才是2个接头的,无刷电机直接连电池是不能转的,只会短路烧电机,无刷电机一定要接电调才能转的,和有刷原理不一样;
3、图片的两个插头,大的是T插,小的是JST插头,都是接电池的插头,两种插头允许通过的电流不同,与多少S无关。

网友:
这插头哪有什么3s 2s,

网友:
插头改一样的就行了,电池要接在电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