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组数据!车螺纹的时候,主轴转速与走刀速度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1-07-06):
买 了小车床....由于是老式小床.走刀或者车螺纹都要换挂轮...实在很麻烦...

再说了...要换挂轮也罢了...问题是连挂轮也没有

那我们得另外想想办法了....

通常做法是改数控...用CAXA 数控车编NC文件.交给MACH执行.....

我在想.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

初步有个构想:主轴加个转速表.实时获得转速数据.因为是数显的表头.

走刀部分.用57步进电机带动.用一个脉冲发生器连接步进驱动器.同时,再加个测速表,读出走刀速度...

最后一个问题是....主轴转速与走刀速度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所走出来的螺纹的螺距...

我相信,这当中肯定有一定的函数关系.....求知情人提供线索

网友:
主轴加蜂巢板式投射或反射传感器输出信号经施密特触发器后接步进驱动板,驱动步进电机带动丝杆旋转即可。
假设蜂巢板孔数1000,主轴每转一圈1000个脉冲,步进电机工作在整步,1000个脉冲驱动电机转5圈,假设丝杠螺距是2mm,则主轴转1圈,丝杠使拖板移动10mm,相当于螺距10mm,如果蜂巢板孔数100,则螺距1mm,以此类推.....

网友:
可以参考.老神仙师傅没挂轮车螺纹的方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rid=137087&page=4看看看看67

网友:
貌似还要考虑起始点,免得乱扣了

老神仙的方法很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没错,的确要考虑起点....除非一刀能车完... 实际上我想是不可能一刀车好的.

这恐怕就比较复杂了.要加个算法..动态跟踪主轴的转速了....

网友:
不想多说,参考是帖子很多,找我的帖子也行。

网友:
你所想的,就是数控车用的办法,主轴上光转速是不行的,需要编码器,  数控车罗纹主轴不换向,当丝杠跟所要车罗纹不是整数倍时,每次进刀点要一致,不然会乱扣,因些需要主轴相位信号也就是起始角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