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高手将PSP改成监视器的么?

楼主(2011-07-06):
手头上有个PSP一代的,一直闲置,看着难受死了,突然想将其改为监视器,但是查了很资料都没有将视频实时输入的。
请问有哪位高手尝试过?望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
我用全新8寸屏幕,电视 800x600的 跟你换 psp  可以吧?

网友:
psp干脆改成fpv监视器+控,自带无线发射和接受

网友:
还有视频录制功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知道怎么改成fpv监视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还打算改完能玩游戏的呢~

楼主:
貌似是视频解码有特点格式需求的

网友:
psp 不是有usb摄像头么?看看能否走这里面下手

网友:
PSP2000or3000,改控加监视,进行中。前年就进行摄像头摄入了,但录制时间短,资金和家庭等原因,现停滞。看来得继续-----

网友:
 想法很好

网友:
我也有psp一代,以前也有这个想法,但一直没查到能改成监视器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办法…… 带着电脑
用usb跟电脑链接以后可以把电脑的画面发送到psp上……
你只要带着笔记本和psp就可以了……

。。。太狠了,你还是踏实的带着吧,别回来霍霍我们了。。

网友:
有好方法写出来,大家一起尝试一下!

网友:
可以,完全可以做到!!!!!!!
你拿着psp侧对着旁边的模友的mp4,然后迎着psp的屏幕,看屏幕的反光,这样就能透过屏幕的反光,看到他的设备里面你的图像了。当然,你还要先偷偷把你的av线插在他mp4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办法…… 带着电脑
用usb跟电脑链接以后可以把电脑的画面发送到psp上……
你只要带着笔记本和psp就可以了……

带笔记本就直接看大屏 不用看PSP小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