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变频器接单项感应电机问题 专家帮忙解决

楼主(2011-07-06):
我刚买了1个变频器 接到铣床上 铣床是3相电机  感觉非常好用  准备接到车床上 车床的电机是单项感应电机 查了很多网上资料 有的说可以用 有的说不可以用     我冒险试了试 感觉很好用 低速高速都不错 温度也不高 但不知道长期下去会不会把变频器烧掉?

网友:
接个地线接个火 三相就是3个火

网友:
小心点好,有这种情况,时间长了,毛病也造出来了,悔之晚矣。顶起,听权威专家评点。

网友A:
怎么接线的,可以画个图吗??

网友:
电机扛的住就没事,变频器有保护的

网友:
我才买的变频,一直在学习,我的那个上面说了不能接单相电机,输入可以是单或三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接线的,可以画个图吗??
呵呵 我的变频器输出搞了个电源板 板上有个3相插座 用在铣床时 把铣床的3相插头插入 用车床时用的是2相插头插入插板 很方便的

网友:
查查变频器的说明书,说明书会告诉是不是可以,最大功率可以是多少。
实在找不到说明书,就找厂家或者厂家的国内代理。直接打电话过去问技术人员。
不同的变频器有不同的设计,具体到输出电路和保护电路,各不相同的。

网友:
放心大胆用,无任何问题!我多年一直这样用。变频器输入单相220伏时,输出的三根线两两之间不会超过220伏有效值!

网友B:
可以的,曾经我装修房子时,找了一个用单相电源的小吊机,电机也就300多瓦吧,但启动电容没了,按经验找了一个装上,吊了一二十包水泥电机就烧了,重绕后,把启动电容拆了,接上富士220伏400瓦的变频器,用了好的很,又能调速,又有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曾经我装修房子时,找了一个用单相电源的小吊机,电机也就300多瓦吧,但启动电容没了,按经验找了一个装上,吊了一二十包水泥电机就烧了,重绕后,把启动电容拆了,接上富士220伏400瓦的变频器,用了好的很, ...
直接接上就可以用是吧 电容不用管怎样接线吧

网友:
只适合两个绕组比较一致的电机,不要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位LZ求别人可行,但别人求他可是置之不理!
呵呵 刚看到 在淘宝买的0。75kw的 台达的 200元

网友:
如果你的变频器功率足够大,保证所接的单相电机功率在变频器的三分之一以内,而变频器又是220V输出的,可以直接接变频器的任意二个输出接头的。

网友:
搞三个同样的电机,一相一个,接成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