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c的原装尾管固定座问题

楼主(2011-07-06):
450c的原装尾管固定座容易滑丝,想换一个仿亚托 450v2 的,不知道能用不能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教你! 把那个连接柱拆下来! 然后往那个螺丝孔里面灌一点502
然后赶快将螺丝拧进去! 然后等干以后 再将螺丝拆下来! 然后就可以了!
不要上的太紧!我原来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都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B:
把机子带到实体店买,可以就要,不可以就不要啦!

网友C(2011-10-26):
把尾管伸进去那头剪个小口子,在固定座里卡死,就好使了。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D:
AB胶直接搞定~~嘿嘿 我的是山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