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舵怎么是反方向啊

楼主(2011-07-06):
方向舵,打左,飞机右转,水平尾翼前推--平尾向下动作,下拉---平尾向上动作,完全颠覆了我的方向感,有知道的大虾给指点一下,谢谢
往左打,飞机往右转,前推平尾---水平尾翼向下动作,下拉平尾----水平尾翼向上动作,方向全混了。我用的是左手油门,有知道的大侠给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
调一下控的反向开关啊

网友:
是什么控?好好研究一下控,你会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
控的反向开关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向舵,打左,飞机右转,水平尾翼前推--平尾向下动作,下拉---平尾向上动作,完全颠覆了我的方向感,有知道的大虾给指点一下,谢谢往左打,飞机往右转,前推平尾---水平尾翼向下动作,下拉平尾----水平尾翼向上动作 ...

方向可以调整一下遥控器的反向开关就可以,水平尾翼按惯例是应该这样的。如果你不习惯也调整一下反向开关就好了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把控拿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把控拿倒了

ou ca有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