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舵机都是多长时间发生死舵的情况?

楼主(2011-07-06):
从1月到现在,半年的时间,我已经碰上了3个933、1个922出现死舵的情况了。
也就飞了250-350个起落。
是我RP问题还是产品质量问题或者是设计寿命问题?

网友:
你可以用别的舵机试试吗

网友:
HJ260这个好

网友:
250-350个起落?楼主赚了!

网友:
70之内死2个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恒吉的东西半年抖舵倒是正常,也看人品

网友:
也许上神舵比较好。

网友:
至少200次以上吧,具体时间没记录。

网友:
确实赚了

网友A:
标题

如果尾推组件虚位大.还硬飞的话.好舵机会烫得很.山寨的会死的快.因为尾舵因为虚位而频繁的跟踪.不挂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尾推组件虚位大.还硬飞的话.好舵机会烫得很.山寨的会死的快.因为尾舵因为虚位而频繁的跟踪.不挂才怪!

我是挂了3个斜盘舵机

网友B:
我的MD922,飞第3块电就死舵。

LZ坏的舵机怎么处理,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MD922,飞第3块电就死舵。

LZ坏的舵机怎么处理,修吗?

前面2个的电机都坏了,没有办法修。
今天挂的这个还没有检查呢。
希望不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我很想自己修,苦于买不到配件。寄给恒吉修吧,几十块的东西,感觉不值得。

网友:
恒吉没保修

网友:
我杂交v2飞了2100多个起落,大概300-700个起落坏一次短连杆那个舵机,一共坏了5次。

网友:
LZ你的RP已经很好了~我买的新版MD922~第二天就死舵了~没炸鸡~正常悬停它自己就挂了~╮(╯_╰)╭一共8个起落~换了山寨9257,58块钱,爽飞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MD922,飞第3块电就死舵。

LZ坏的舵机怎么处理,修吗?

 你跟我一样~

楼主:
昨天又有一个922死舵了。
估计922、933系列舵机电机的寿命就在200-300个起落。

网友B:
挂掉的922是用2702的接收吗?如果是的话,LZ的尾舵延时有没有设最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掉的922是用2702的接收吗?如果是的话,LZ的尾舵延时有没有设最小呢?

从开始就设置到最小了。

网友:
牺牲了舵机,LZ却赢得了技术!

网友C:
俺的第一架450斜盘用的是3个HS9G舵机,用到第700多架次的时侯坏了一个(炸坏齿轮不算坏),是电机的电刷磨断了,第二天又坏了一个,同样是电刷断了,还好都没炸机,赶快把第三个的电机拆开,电刷也快断了。
第二架450用的是202MG,还行,用到1500架次的时候,也是头天坏一个,第二天坏一个,还是电刷磨断了,还是没炸机 。把三个电机换后现在又用了200架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的第一架450斜盘用的是3个HS9G舵机,用到第700多架次的时侯坏了一个(炸坏齿轮不算坏),是电机的电刷磨断了,第二天又坏了一个,同样是电刷断了,还好都没炸机,赶快把第三个的电机拆开,电刷也快断了。
第二架450用的 ...

膜拜楼上1700+架次的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的第一架450斜盘用的是3个HS9G舵机,用到第700多架次的时侯坏了一个(炸坏齿轮不算坏),是电机的电刷磨断了,第二天又坏了一个,同样是电刷断了,还好都没炸机,赶快把第三个的电机拆开,电刷也快断了。
第二架450用的 ...

不摔机,舵机的寿命还是很长的

楼主:
今天又挂一个933。

恒吉舵机的寿命也就3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