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愈大愈好吗?

楼主(2011-07-06):
小弟突然想玩玩
船模
,前不久做了一0型艇,买
电机
时不知道该买多少大 的。。。

网友A:
报上船型尺寸 我可以给你提供些参考

网友B:
不买贵的只买对的 合适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长50~60cm

网友A:
可以用 B3650或B2858 KV 看电压和电调参数来定

网友:
看新入门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呀,但是新手还是别买太贵的,烧了心疼

网友D:
功率一定下,转数高扭矩就要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