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机翼制作方法~~~~~

楼主(2011-07-06):
刚开始玩模型~~~
想做一个木制的
在做机翼时遇到了一些小问题,
关于制作机翼的内部骨架的弧形木片,
我用的是普遍的那种用一块板作为模具,
再把木片叠起来一次性削成型的方法。
但是找不到很好的材料制作模具,
不是太脆弱,会和木片一起被削掉,
就是太硬,做不出理想的形状,
希望各位老手能告诉我你们都用的是什么材料
或者更好的机翼制作方法,
谢谢了~~~~~

网友A:
用轻木的很多

网友B:
用普通的层板做模板就可以了,先把机翼肋板叠起来,在最外面那块肋板画出机翼翼型,然后削成大致形状,再把模板叠上去,这时不要削,用砂纸打磨到和模板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C:
。。。。
我连模板都省了,两边直接把图贴在轻木上削,切削得差不多了,再慢慢得用800#砂纸打磨,做木头机,主要是心细,模板不模板的倒是其次,顶多提高点速度而已,欲速往往则不达

楼主:
谢谢各位了~~~不过“藤椅”说的层板是什么····

网友B:
层板指航空层板,制作主要材料采用桦木或椴木,经过渗胶、浸渍、干燥、热压等工艺压制而成,用于航空模型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