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坏了的伺服如何用别的无刷驱动带动?

楼主(2011-07-06):
型号三菱HC-SFE102 编码器已坏
电机
上有4根线 ABCD D是GND
铭写的INPUT 3AC 123V 6.0A
OUPUT 1KW 2000R/MIN
有谁能有什么低价方案改造的 用电动车驱动器 或者自己做个驱动器 即使不能变速也无所谓 可以改传动比
电机可以在网上查到 最好是不换电机内的线
知道的跟帖 或者PM我

网友A:
外部脉冲模式

楼主:
没信号发生器 有发生器也没123V的

楼主:
 想用变频器接上去试试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接法

网友B(2012-11-04):
那还是钢笔自用吧

网友C:
ABC应该是三相UVW,D就是外壳PE,编码器坏了的话,可以用支持永磁同步电机无传感器矢量控制的220V变频器驱动,那个123V是电机到达额定转速的开路电压,不是电源电压。
不过便宜的变频器都只支持VF或者简单的感应电机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我知道欧系的变频器一般支持永磁同步,不过价格嘛...
是不是发错区了,你应该去模型工具DIY的版面去问

网友D:
PMSM的伺服电机用无刷驱动器驱动不了,无刷驱动器提供的是梯形波,PMSM需要的是正弦波,只能用支持矢量控制的变频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