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冲程发动机请教

楼主(2011-07-06):
发动机侧装怠速比较稳定,但是正装过来,发动机就感觉富油熄火了,侧装的时候怠速调整得不富油。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跟着感觉走,再细调调

网友A:
警告!!!四冲程发动机只能按出厂的安装角度放置,千万不能随意放置。(受曲轴箱机油水平线限制)。
二冲程发动机如果用泵膜式化油器,可以随意安装使用。

网友:
汽油机?甲醇机?

网友:
甲醇机改变发动机方向了肯定要重新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警告!!!四冲程发动机只能按出厂的安装角度放置,千万不能随意放置。(受曲轴箱机油水平线限制)。
二冲程发动机如果用泵膜式化油器,可以随意安装使用。

模型用的4行程发动机曲轴箱不用加机油的。 汽车用的那个当然不能侧装倒装了,不然机油都倒出来了。

网友(2011-09-22):
瞎拜!很多4冲发动机都是倒装的.但是必须机身翻过来正着才能起动

网友:
瞎掰!调整好的任何甲醇发动机在任意角度都可以很容易的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