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ion的STORE MODE到底是个神马玩意儿啊?

楼主(2011-07-06):
我的Hyperion 0610i duo2,用那个STORE mode,照道理应该放到3.8左右吧?

我插着2块6S的3300电池,都是3.86V的,然后开始放电,一块在20分钟后好了,是3.83好像,另一块就是好不了,在3.82左右徘徊,过了1小时还是这样,无语了,索性全部停止,再来一次STORE MODE,这下好了,2块电池又开始以2.5A充电了,充到都3.9V了,我晕,这个模式到底是神马玩意儿???

后来还是直接用放点模式,把2块放电到截至3.8才OK,又快又好

网友:
没用过这高级货!

网友:
Hyperion STORE mode = 3.9v

网友A:
store mode 是储存模式,也就是说你不用电池了,用此模式充好后就是保存电压了。其实多学点英语还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ore mode 是储存模式,也就是说你不用电池了,用此模式充好后就是保存电压了。其实多学点英语还是有用的

你看我内容了吗?

网友:
干嘛这么精确?相差不是很大没问题吧

楼主:
同一块电池,第一次用了到3.78,那拔下来重新用一次,3.9,这样不是啥精度了吧?

我只是来问问这个根据什么原理来的,为什么会出现相差那么大的2种结果??

网友:
标准的存储电压为3.85V for LiPo
LZ 所说的现象 应该是 充电器在为电池做平衡。虽然是存储模式充放电,但电池电压也要保持平衡。

Hyperion 0610i-DUO2 是 顶级的充电器了。

网友:
新手,头都听晕了

网友:
LZ所言是实情,确有这个情况。不碍事,用吧。

Hyperion 如此设计,是考虑了电池电压的回弹(放电时)/回落(充电时)效应,所以故意把 Store Mode 的截止电压做成充电时高,放电时低。只是,貌似稍微过了点儿.......

可能的原因: Hyperion 的开发人员一直用一块电池测试充电器,那块电池已经老旧的一塌糊涂,内阻大,回弹/回落巨大........

网友:
原来用高级货也有蛋疼的时候,B6越看越顺眼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2011-09-09):
有专业人员来解释一下吗?

网友:
我的也是这模样,而且充电电压还不平衡,真的有点失望,但是为了它的充电速度,我忍了!

网友:
都是这样,HY的保存模式很弱智的,不要相信,自己看着合适停掉就行了。

网友:
用PL8的store模式貌似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STORE MODE下,3.96V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