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突然想车0.75的螺距可是遇到了问题高手进来看看,有 PP

楼主(2011-07-06):
发现按照机床的挂轮表上面的数值,安装挂轮后对不上??
挂轮架调到了尽头Z1的齿轮和Z2的齿轮也接触不到,
奇怪了
等高手来帮帮忙。
挂轮我已经每一个都数过了,确认齿数没有错。

还有就是是算的传动比对不上0.75

网友:
哪里碍事磨哪里,直到接触到,我就是这么干的。如东机,

网友:
这个大家伙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计算过了磨也没有用

网友:
哥哥你没发现这个东西是可以活动的吗?你把Z2装外面试试。

网友B:
按你的齿数算,车出的螺距是1.5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齿数算,车出的螺距是1.5mm

我也算了,是1.5mm,70齿换成140齿就行——估计装不上 ,要么就是进给箱的档位拨错了!

网友:
在走刀箱上应该有个控制钮,有三档位置,见图,挂轮没错,走刀箱控制钮1号位就是0.75mm螺距,这是走刀箱中的可移动齿轮组应该被拨到左边

网友C:
您的走刀箱图示传动路线应该是:左上轴44T——下轴22T——下轴同轴的33——右上轴33T(与丝杠同轴),那您的传动比是(21/70)*(50/60)*(44/22)*(33/33)*3mm=1.5mm 。按照大机床的设计丝杠轴与走刀箱左上半轴是两根轴只不过轴线重合,在两根轴中间的箱体支撑板中是两个轴承,不是一根轴,好像您这个小床也是,所以有以上的计算,不知是不是。老床,把手、位置标签都可能错位,抑或出厂时就设计反了!

网友:
如果按照您配的四只齿轮齿数,走刀箱齿轮比应该是1。

网友:
看图上,貌似三联齿轮最左边一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的走刀箱图示传动路线应该是:左上轴44T——下轴22T——下轴同轴的33——右上轴33T(与丝杠同轴),那您的传动比是(21/70)*(50/60)*(44/22)*(33/33)*3mm=1.5mm 。按照大机床的设计丝杠轴与走刀箱左上半轴是 ...

这位大哥说的对,今天我再次计算了传动比车出来的螺纹是1.5MM螺距的,机床的标签确是标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