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DSX7和XG7的问题

楼主(2011-07-06):
如题 想买其中的一个 不知道买那个好 请懂行的朋友给看看   dsx7停产了 但是他的接收机便宜  xg7的接受太贵    谁给点建议啊

网友A:
XG7 DMS2 可以用山货接收。。

网友:
 20多元的接收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不过关 国外不要的残废品,另一种就是厂家生产劣质货牟利,然后批发商,零售商都要牟利,再加上成本,可想而知质量如何。 用这种还不如让我用天6A。 除了这两种可能,我想不出第三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XG7 DMS2 可以用山货接收。。

XG7怎么还冒出DSM2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XG7是DMSS制式,怎么能用DSM2制式的接收呢?晕

网友(2012-08-27):
我觉得还是xg7吧,至少是新货

网友:
XG7吧,遥控设备要是失灵了,损失的可不是一般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