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叫什么轴承

楼主(2011-07-06):
它是分开的.三块组成一个轴承..

今天清洗小车床拆下来的.用在走刀丝杆的一头上面,奇怪的是,两只都只装在一头...丝杆另一头似乎没有轴承....

网友:
推力轴承

网友:
我们叫推力轴承

网友:
推力球轴承

网友:
推力球轴承,外径28,内径15,厚度9,旧代号8102

网友:
还叫平面轴承

网友:
平面珠盘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平面推力球轴承

网友:
承受轴向力!

网友:
 别装错了

网友:
 带珠子的夹心轴承。。。。

网友:
LZ你是不是灌水的啊,推力轴承都不知道,你还买车床??
】肯定是灌水的

网友:
平面轴承

平面轴承

网友:
我也来蹭点技术

网友:
平面轴承,有个孔小一点,有一个孔大,安装要想一下

网友:
推力轴承,只能承受轴向力。

网友A:
止推轴承

网友B:
原帖由
MC22
于 2011-7-8 08:21 发表
止推轴承
唯一正确答 案

网友C:
止推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