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飞过MD版赛斯纳的朋友请教一下!

楼主(2011-07-07):
(无正文)

楼主:
大家好!
    昨晚拍了一架MD的新版赛斯纳182,过两天就要到货了,但从来没飞过这机型,所以想向大家请教一下,这款灰机用什么动力配置最好呢?
    我现在手里的电机有2212KV1400、2217KV1500和2217KV1120,浆是8寸、9寸、10寸都有,电调40A和30A,电池有2200mah20c和1500mah20c的,麻烦飞过这款机的朋友们给推荐下,用什么样的配置比较好,谢谢啦 !

网友A:
飞过老版的,已经拆了扔了,2212KV1400 + 8040或者8060,30A电调,1300-2200电池都飞过,2200重点会稳一点,老版电池位置要朝前挪,否则重心不对,新版没飞过,不知道了。

严重建议你,机翼加强,除了装原配的木板外再加1-2根碳棒,这机很好飞很稳,但是EPS强度不够,1米2的机翼,稍微加油机翼就两头翘,我那架是在空中拍巴掌废掉的。

网友:
我也有一架  我的是1.2米翼展的  我用2217KV950   加9050浆   2200MA的电池 电池就放机翼下面好了  要是翼展只有0.9米的话  2212也可以     配浆的话建议去看傻猫的资料  这个飞机很好飞,我的飞机机翼迎角有点大,我在固定机翼的时候在机翼后缘下垫了一片2-3MM的东西

网友B:
我飞过3架了,我的配置是:
XXD 2217 1500KV,XXD 50A,11.1V 2200MA,9gX4,90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过老版的,已经拆了扔了,2212KV1400 + 8040或者8060,30A电调,1300-2200电池都飞过,2200重点会稳一点,老版电池位置要朝前挪,否则重心不对,新版没飞过,不知道了。

严重建议你,机翼加强,除了装原配的木板 ...

新版的MD塞斯纳已经标配碳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昨晚拍了一架MD的新版赛斯纳182,过两天就要到货了,但从来没飞过这机型,所以想向大家请教一下,这款灰机用什么动力配置最好呢?
    我现在手里的电机有2212KV1400、2217KV1500和2217KV1120,浆是8 ...

2212 kV1400 + EP8040直驱桨,合适。或者2217 kV1120 + EP9050直驱桨,这个配置有点偏暴力了,喜欢大动力的可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飞过3架了,我的配置是:
XXD 2217 1500KV,XXD 50A,11.1V 2200MA,9gX4,9060。

无知者无畏。

网友:
我的配置是朗宇2216 KV1250   9060浆  3S 2200MAH  XXD50A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无知者无畏。

兄弟言重了,个人喜好不同,自己飞得高兴就行,谈不上什么无知不无知的。

网友:
2217kv1120  1047桨 40A  2200爽得一踏糊涂  现在正在飞  这飞机要做点下拉要不会一飞冲天  机座换成铝合金的

网友:
2212KV1400 + 8040  30A 电池2200的话电池仓会有点小。需要自己改一下!老版本不存在哪个问题,新版本有碳棒加强,鸡翼不用再加固,只是在装机的时候记得在鸡翼绑橡皮筋的位置用碳片加固,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插木棒的孔洞位置用热熔胶加固,毕竟是EPS容易碎裂,这是按照你的配置来的哈,我用的是2212 980飞的,那飞机很好使!祝你爽飞。

网友:
这么多人都说不错啊,我也决定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言重了,个人喜好不同,自己飞得高兴就行,谈不上什么无知不无知的。

也许您不知道,设备有过载这个概念的。任何设备都没有办法无限制的压榨出功率来。2217 kV1500这样的电机,上8寸桨电流就已经超限制了,用9×6E这种负载超大的桨,也许电流超限一倍了。

网友D:
xxd2208 kv1200 加9050的飘过……这动力偏小,但有一定经验的飞起来还可以,1500mah的电池能慢悠悠飞2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xxd2208 kv1200 加9050的飘过……这动力偏小,但有一定经验的飞起来还可以,1500mah的电池能慢悠悠飞20分钟

不小,很好飞。就我试飞的感觉,2212 kV1000 + 1060桨都已经太狠了,半油门起飞,三分之一不到就能维持航线了。小一个级别的动力,飞起来会更舒服。

网友:
我的是0.98米翼展:2212 KV1400,8060浆,1500MHA的电池,30A的电调,做好了,还没飞过,但这个配置是可以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