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关于威驰4路电调的问题,大家帮忙解决下。

楼主(2011-07-07):
这个电调的两个通道,不停有输出
遥控器
的微调也不能停止他!有哥们遇到过吗?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是不是有干扰,没用过威驰,用过2个大脚电调,今天也有这样的现象,后来把接收机挪下位置就好了

网友B:
什么遥控?动遥控杆是否能停下来。

网友C:
我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你快递回去送修吧

网友D:
1可能有干扰,2如使用天地飞6A要在接收机设定失控保护设置操作--见说明书P04。电调要么动要么不动,应该是控设置的问题,这只是我使用威驰4路电调的体会

网友E:
不用大家帮忙吧,我们委派Tiger同学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