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会用3gx的进

楼主(2011-07-07):
正序浏览
如果开机是倾斜盘没有正确得上下条3下怎么办

网友A:
标题
原帖由
a81216070
于 2011-7-7 23:35 发表
没用过的飘过
我出是!!飘过!!!

网友B:
我也碰到过,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自检错误,最后重新设置一边好了

网友C:
再试一遍

网友D:
这个要找个高手,正在用也不太会用!

网友E:
没用过的

网友F:
我没用过但想用,看看你们的讨论结果

网友G:
没用过的飘过

楼主:
那如何让3gx通过自检 昨天还可以通过的啊

网友H:
不是平的跳3下 灯肯定是红的,自检没有通过,LZ肯定哪里设定错误或者说连线不正确

网友I:
山鸡爱克斯没有用过

楼主:
都不行啊

网友J:
听说3gx要保证接线好,无虚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