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82.4G天线怎么摆呢?

楼主(2011-07-07):
刚买的天8 2.4G到了,唉郁闷啊 功能什么都不会用,曲线也不会设,混空也不会用,还是和以前6A一样用4个通道。。。。各位帮忙看看 这个天线怎么摆呢 。。 暂时只能摆出这4个方向,第一个应该是不对的,那下面3个哪个能行呢  还有接收是不是直接扔机舱里就行,KT板微风。。。。。
还有 8节镍氢充电电池,电压低于9.6是不是就得充电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8超级?
平着竖着就行
非S级。。。 平着的话 会被提手挡住  竖着据说效果最差。。

网友:
飞机与控的连线,与天线成90度,这样的信号强度最好
供参考。。。。。。

网友:
我的就象最后一张图那样。。。然后用扎带将天线和那个铁架子固定,天线不要经常折,不然会将里面的芯折断的。

网友:
天线不要指向飞机,这样信号是最弱的,哪一边方便就往哪一边折,LS说得对,经常折会断芯的。

楼主:
恩 多谢各位

网友(2011-08-14):
今年5月份新出厂的机器,提个醒:不要以为它的油门开关很靠谱!

网友(2011-12-04):
只有直机才有油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