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涡喷的绝顶高手请进

楼主(2011-07-07):
各级涡扇转向是否一致,是否是同轴,还是各级独立的,不明白,见笑了,想了解一下,谢谢

楼主:
是否还有固定的涡扇,不转动的,不明白

楼主:
求高手正解

网友A:
有三轴涡喷.高压涡轮带动高压压气机.中压涡轮带动中压压气机.底压涡轮带动风扇

楼主:
那这几级涡轮转向是否一致啊????????????????

楼主:
请各位高手留下电话,我会打过去咨询,谢谢

网友:
模型用涡喷引擎都是离心式单级压缩的,所以也只有1级涡轮。在压缩涡轮后以及燃气涡轮前都有定子叶片起整流作用。轴流式涡喷有多级转速,分别由相应的燃气涡轮提供相应的转速,同样在每一级的压缩涡轮后和燃气涡轮前也都有定子叶片做整流。

楼主:
定子叶片起整流作用,是怎么起到这个作用的,他的形状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不太好理解

楼主:
继续请教

网友:
我不是绝顶高手,但是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
首先搞清楚涡喷和涡扇的区别,涡扇就是在涡喷的基础上再加个风扇,风扇把一部分气流压入压气机,一部分气流从外涵道出去了,增加推力和效率。
涡扇发动机至少有两个转子,而且大部分是双转子的,高压压气机和高压涡轮组成高压转子部分,风扇、低压压气机和低压涡轮组成低压转子部分,高压压气机一般有10几级左右,高压涡轮一般有2~3级,风扇1级,低压压气机3~6级,低压涡轮3~6级左右。同一个转子上的部件肯定往同一个方向运转的。

楼主:
顶尖高手一般都谦虚,谢谢,我越来越明白了,原来是分区的,高压和低压是不同轴的,那么为什么他们的转向不一致那,为什么不是一个转向,这样有什么好处,继续求解

楼主:
另外定子叶片整流又有什么好处那?求解,各位大侠不要嫌我烦啊,我是初学者,希望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定子叶片整流又有什么好处那?求解,各位大侠不要嫌我烦啊,我是初学者,希望了解

气体流过动叶的时候会有很高的周向速度,通过静叶可以降低周向速度,提高气体静压,动叶增加总压,静叶提高静压,这样气体流入燃烧室的时候压力很大,速度也不会太高,燃烧就能稳定高效的进行。
至于转向问题,双转子转向一般都是相同的,多数发动机都是双转子的设计。只有罗罗的发动机是三转子设计,这也是他们家的独门绝技,但转向也是一样的。
上面所说的都是轴流喷气引擎,而模型用的都是离心压气机+轴流涡轮的设计,因为离心压气机结构简单,单极离心压气机增压比效率都要比轴流的高很多,缺点是流量小,模型上很难实现多级轴流压气机的,因为结构过于复杂。如果是涡扇的话至少双转子,那结构就更复杂了,还要考虑到各级匹配问题。

楼主:
严重谢谢楼上的帮助,我基本明白了,在制作简易涡喷的时候还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啊

楼主:
忘记了问,同轴上的涡扇转速是否同步,还是各转各的,求解

楼主:
另外,有什么办法能让涡扇转速大幅度提高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了问,同轴上的涡扇转速是否同步,还是各转各的,求解

连一根轴上的速度当然同步,双转子的就两个转速,三转子三个转速,如果能不同步就没必要弄几个转子了呵呵
涡扇劝你先别搞,需要丰富的流体力学基础和机械设计基础,搞个离心压气机+轴向涡轮出来能上天就很不错了
大幅度提高转速,没有这个专业词汇啊,只能告诉你压气机轮子边缘线速度一般能到500m/s,然后折合成转速大概有10几万转,10万转以下效率和压比都很低的

网友:
既然边缘速度已经超音速了,那么,我们能不能利用超音速产生的斜激波增加气压?

网友:
其实,我认为在离心盘后装个特斯拉涡轮机不错
但这也许对你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连验证都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其实我不是想做这类模型,我是在做别的东西,需要借鉴,谢谢各位朋友,另外,有谁能继续补充一下,发表一下自己的心得

网友:
同軸、同步,不會超音速、因為跟壓縮室有關係

楼主:
继续继续

网友:
回复 网友B:

a=sqrt(gamma*R*T), 温度高,local sound speed 也高,不一定超音速

转子边缘线速度的方向是azmuthal不是axial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一般边缘速度是多少米/秒?

楼主:
继续学习,那位发言

网友:
LZ不要把航模的与真家伙比,航模的简单很多的,平衡最关键。你用论坛的搜索功能查有很多做剖解图片的,祝你早日成功!别忘记分享庆功酒啊

楼主:
呵呵,一定一定

网友(2012-05-09):
我看见淘宝上有各种涡喷零件卖的。价格也很低。付上地址http://shop67438232.taobao.com/

网友(2013-01-04):
新手上路,学习一下。。。

网友(2013-04-30):
引用 网友A:
有三轴涡喷.高压涡轮带动高压压气机.中压涡轮带动中压压气机.底压涡轮带动风扇

三轴太复杂了吧,一个模型的发动机做到三轴有点过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边缘速度是多少米/秒?

轴流式鼓式转子真实飞机鼓外壁线速度是不超过200m/s,叶尖能达到400多,模型……你自己看着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几级涡轮转向是否一致啊????????????????

转向一致,单转子发动机是同轴转动,靠高温燃气驱动涡轮驱动整台发动机的工作

网友:
连这些最最最常识的都不知道怎么可以搞涡扇发动机呢。。。建议你买几本教科书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