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4#3B CB100的四合一接收器怎么去掉陀螺仪?有人知 ...
华科尔4#3B CB100的四合一接收器怎么去掉陀螺仪?有人知道吗???

楼主(2011-07-07):
请教各路高人!华科尔4#3B CB100四合一接收器怎么去掉陀螺仪改成普通接收呢

网友A:
把那个小东西直接焊下来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去不掉,代码写死的,唯一可能的方法是固定陀螺仪传感器输出电平,没试过不清楚是不是可行。

楼主:
直接去掉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C:
灰三通道的灰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2.4的,我想放在四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