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用多大的电调..........

楼主(2011-07-07):
RT。

网友:
电调 和飞控板没关系 吧?你做多大的机架?用多大的电机,决定用多大的电调。

网友A:
首先,看你决定做多大尺寸的机架。4轴?3轴?+4?+8?X8?X4?Y3?Y6?等等,当然KK目前不支持8轴。
然后计算全配重量的多少
分摊到每个电机需要多大的拉力
选择桨的大小
电池电压
电机KV选择
电调出力的大小 多少A合适 电调能输出最大电流最好比电机的最大电流大那么几A最好。留点余量免得烧了
当多旋翼飞行器悬停时电机的拉力在最大拉力的40%-60%最好。这个时候效率高、电机发热小。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你决定做多大尺寸的机架。4轴?3轴?+4?+8?X8?X4?Y3?Y6?等等,当然KK目前不支持8轴。
然后计算全配重量的多少
分摊到每个电机需要多大的拉力
选择桨的大小
电池电压
电机KV选择
电调出力 ...

说的好专业,那具体点如果是4轴  X4 普通的电调电机怎么来搭配?

网友:
人家解释的那清楚 竟然还有人问这么郁闷的问题
电调的大小需要根据你的机型  载重  使用的桨 电机 等共同决定的
不是你说的4轴用多大电调  谁也回答不了你   有人用10A就够
有人需要100A

网友:
想怎样配都可以,KK都支持,KK是飞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