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讨论] 如何找热气流

楼主(2011-07-07):
看了国外论坛上的一些帖子, 收集了一些关于DLG搜寻热气流的基本方法.

- 巡航过程中尽量保持直线飞行, 减少操控次数.

- 往下风出搜寻热气流

- 仔细观察飞行姿态, 通过姿态的轻微变化, 收集气流信息.

- 避免完全随风飞行, 应让飞机按设想的线路来飞行, 在维持飞行方向的过程中感受气流状态.

- 如果出现一边机翼上浮, 根据不同气候采取如下操作.
  a. 对流活跃, 风较大的天气:
        上浮机翼下方可能存在较强热气流, 操控飞机转入上浮机翼那一侧.

  b. 对流不活跃, 微风天气:
        在下风方向一定距离外有上升气流, 导致周边气流被吸入, 操控飞机往下风出飞行.

  c. 大风, 乱流天气:
        机翼的浮空可能是由乱流造成的, 操控飞机继续按原来路线飞行.

虽然有点教条的感觉, 就当抛砖引玉, 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两个字:

找鸟

鸟找的最准,人家是靠亲身体验找到的

网友:
什么鸟?城市周边只有鸽子和麻雀。

网友:
看空中飞行的鸟类,城市里燕子多见些。燕子高飞并在某处盘旋扑翅频率较低时,这里就有热气流。

网友:
看天空中的云,晴天里,一朵积云的下方也有热气流。

网友:
利用地表温差找热气流。烈日下,干湿地面间存在温差,干地温度高,上方有热气流,湿地温度较低,上方多有下沉气流。傍晚后情况相反,湿地降温慢,温度较干地高,上方有热气流。

网友:
利用人体感觉判断热气流。比如某日持续吹南风,忽然风力减弱静止,但很快转北风,说明较强热气流即将从南面过来,上风区有上升的热气流。

网友:
看燕子效果最好,屡试不爽!

网友:
理论的东西都有教条的成分,但通过自己的观测和体验,去感受后结合理论就能成为自己的经验。抓气流是自己形成的一种感觉,高手们往往会通过各种客观情况准确判断出气流的情况的。

网友A(2011-11-28):
跟随老鹰飞最好找热气流了,我前几天跟着老鹰盘旋,飞机越攀越高,飞了好长时间,不过没鹰盘旋升高快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

陈伯

网友:
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2013-05-01):
进来好好学习, 知识增长了不上

网友:
说的好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随老鹰飞最好找热气流了,我前几天跟着老鹰盘旋,飞机越攀越高,飞了好长时间,不过没鹰盘旋升高快

这方面人得向鹰学习了

网友(2013-06-16):
正好想学这方面的知识,学习了。

网友(2020-02-02):
前辈你好,我前天刚第一次盘了自己的记录124米,激 回不来,动的不行!我是在村庄上空盘到 的,只感觉飞机越来越小!心里有点慌和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