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922!!!

楼主(2011-07-07):
感觉
舵机
回位不正常 大家帮忙看看 GY650+MD922

网友A:
如果锁尾模式就是不回中的,试验舵机你直接插到接收机上

网友B:
首先确认是否“非锁尾模式”。。。

网友C:
要回位就切到非锁尾模式,红灯亮

楼主:
第一次望左打是要正常回位的 然后再连续往左打就不正常回位了 往右也是如此 是正常的吗

网友D:
估计楼主应该是在锁定模式!

网友:
.........
................
看来楼主是新手..........
陀螺仪在锁尾模式下.......回中是不完全的.......
非锁尾模式下的回中才是完全的 正常的

网友E:
正常,楼主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