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A123电池跑船

楼主(2011-07-07):
65CM  O艇  3660   XXD125A
KV没想要,首先还是不了解A123

1  电调如何设置才能合适使用A123??
2  A123放电有效电压是多少 ??
3  放电截止电压是多少??

网友A:
我也再使用A123跑船   老虎125A电调  3650电机    A123是3S2P   可以跑20分钟吧大概,我也是新手对这个也不是很了解!楼主也是天津的呀我是红桥的

网友B:
用A123电调要设置为镍氢模式,充满是3.6V,放电截止电压是2.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再使用A123跑船   老虎125A电调  3650电机    A123是3S2P   可以跑20分钟吧大概,我也是新手对这个也不是很了解!楼主也是天津的呀我是红桥的

我是河西的。。。天津之眼那里貌似水面不错,就是钓鱼和放生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123电调要设置为镍氢模式,充满是3.6V,放电截止电压是2.8V。

刚找了个官方PDF,40A放电曲线有效电压电压貌似在2.6-2.7之间啊
2.8截止的话好像高了呢。。。。   这电池到底怎么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再使用A123跑船   老虎125A电调  3650电机    A123是3S2P   可以跑20分钟吧大概,我也是新手对这个也不是很了解!楼主也是天津的呀我是红桥的

用2P的A123跑可以跑20分钟,这是什么电机这么省电啊!

网友C:
A123是特殊时期的产物,前几年锂聚电池容量、价格、C数都没上来当时A123都是拆机货一节也就7-8元性能也不差,被大家广泛运用。现在的A123被无良的JS换个包装当什么工厂B货买一节20多,还没以前的7-8元的好在加上现在锂聚电池的价格下来了性能都上来了导致A123失宠了在加上A123体积大重量重C数小,容量参差不齐,电压偏低,电调还要设置我好久没用A12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123是特殊时期的产物,前几年锂聚电池容量、价格、C数都没上来当时A123都是拆机货一节也就7-8元性能也不差,被大家广泛运用。现在的A123被无良的JS换个包装当什么工厂B货买一节20多,还没以前的7-8元的好在加上现在 ...

我是看的这家的A123 买的人挺多的,15块一颗6颗90块大概4AH吧
可是锂聚合物2.3AH 99快  4AH 也得不到200吧,还是有一点优势呀
就是不知道拆机的质量不知道能不能达标。。。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建议LZ你去电池区去看看吧!看完相关文章,你会对A123彻底失望的!你说的那15元一节的A123就是被人换了包装的A123,我们国内卖的都是拆机A123,那种拆机电池都是白色纸头包裹的,没有这种塑封膜包装的质量和2-3元的A123没差别!这种A123最要命的是自放严重,充满了过一会电压就会迅速下降不要浪费钱了!

网友C:
正品的A123要一节就要10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小海地玉峰花园的...qq462387742

楼主:
玩船,最贵的就是电池了吧???
65CM O艇   3660   xxd125A   电池是不是要4000MAH才行??

网友:
A123基本不用了,锂聚价格也不是很高,容量还大的多。我偶尔还用6S1P的A123跑65CM的O艇,也只能跑3~4分钟。很不爽!

楼主:
多谢指点!!!:loveliness:

网友:
A123容量小,并多了又很重,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LZ你去电池区去看看吧!看完相关文章,你会对A123彻底失望的!你说的那15元一节的A123就是被人换了包装的A123,我们国内卖的都是拆机A123,那种拆机电池都是白色纸头包裹的,没有这种塑封膜包装的质量和2-3元的 ...

自放電沒你說的那麼誇張,三天內自放還是不大的.一星期就很大了..電池舊了.內阻自然變大而已.A123玩普通的df O還是很不錯的.基本無視重量.
A123有個優勢就是耐過放.想練體能又省錢的話。A123絕對是不二之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品的A123要一节就要100元!

沒錯.全新正品.要100一節.但是也是國內產的.

网友:
再插多句。A123不是設計給模型用的.A123是給巴士,或者混合動力的轎車用的.

楼主:
今天刚做安全培训,关于锂电池各种测试,样片是内部的,拿不到,但是我看了好几个实验样片,恐怖,一块普通手机电池上压根水管,在用重物砸水管做撞击试验,只是自由落体的撞击,爆燃,跟放礼花一样,另外,凡是电池符合国际标准的正规电池,电池内部锂元素不会太多,容量不会太大,所以想想,手机电池都能造成巨大爆燃,足号的4000MAH的锂电是多么恐怖
还有锂金属特性与空气生成易燃气体,遇水剧烈反应,只要是暴露空气着火是必然的,还有就是不容易灭火。。。。。。除非锂离子燃烧殆尽,自然熄灭。。。。。
哎,纠结啊,日本现在 又新出了一种液体电池,用在MP3上,没电了只要往里面加液,就能连续听60小时,越来越恐怖了

楼主:
还有UPS运了半飞机锂电池,结果燃烧,飞机已经在地面上了,但是根本救不了,只能看着烧了20小时自然熄灭。。。。飞机已经成敞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