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级赛思纳改电!如何配动力?

楼主(2011-07-07):
08年买的赛思纳,今日翻出来了,玻璃钢的真漂亮!
不想装甲醇机了,弄脏了真的太可惜了
!欲改电!如何配动力?

网友:
4250 kV500左右的电机,6S 3300mAH电池,40A电调,13×6.5桨?

网友A:
我的40级轻木练习机改电配置仅供参考
中特威60A,双天4250 510KV  2个3S 2200串联 3个5010舵机  1个银燕金属8g 14*7E桨,全重2500g
个人觉得全重接近3000g时可以考虑4260或5050,不是说4250不能飞,只是需要更长的滑跑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40级轻木练习机改电配置仅供参考
中特威60A,双天4250 510KV  2个3S 2200串联 3个5010舵机  1个银燕金属8g 14*7E桨,全重2500g
个人觉得全重接近3000g时可以考虑4260或5050,不是说4250不能飞,只是需要更长的 ...

J3这类翼展大的大升力慢速机型,起飞距离本来就不长,这样的配置,推重比过大了,一没必要二不像真。4250假如配14寸桨都已经有3.2~3.3kg的最大拉力了,已经过头了,所以13寸会比较合适一点。

楼主:
配起了

我也是用的2组3S电池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