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52H 菜鸟求教。。。忘有大侠提示

楼主(2011-07-07):
以前一直折腾OS发动机  50 55 91  这次朋友搞了台三叶的52H  飞机电子等都调整好 准备磨发动机了  高速2圈半   怠速2圈  可是为什么要35%的风门才能打着火呢???还有 怠速位置油门开多少??我OS发动机都只调到1MM左右   这个发动机 1mm根本 打不着火。。。。。

网友:
三叶52H, 主油针2.5太富了。
从2圈开始调。 副油针原厂位置不要乱动。

如果动了副油针, 可以这么调回去:
风门全闭(风门刻度和化油器最低刻度重合),然后将副油针顺时针拧到头,感觉有阻力就别再拧了。
风门怠速位置大约在第一和第二刻度的2/3处,靠近第二刻度。

三叶52H如果搭配管子不好,怠速很难稳定,一般比OS 50怠速要稍微高一点才能稳住。
建议亚托管子或者MP5,最好不用非耐管子。

一般主油针收到1.5圈多5格左右全风门动力就出来了。
调好了52H在600上的动力要比凤凰模拟器里头的600N稍强。
用过KY 30%和安瑞斯30%的油。感觉安瑞斯30%动力更强。
有疑问 QQ 810131443.

网友:
15%油的话,就航线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1Njk0NTEy.html
坛子里hncswsj飞的非耐600N +三叶52. 非耐定速。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soybean   又学习了  等朋友有空帮他去调试一下试试看

网友:
在三叶52面前,我想高手也变菜鸟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用3叶,可以练习熄火降落,额的熄火降落就是这么练出来的,随时准备熄火

网友:
三叶52H空中熄火,我弄过的三台52H都没碰到过。。。 唯一一次是某人自己装的油箱内管,会在某个位置导致重锤卡死。空中断油怨谁呢。。。
不过说实话,要多准备点火头倒是真的。。。 要便宜的就取买几块钱一个的那种50块发动机上拆下来的火头。。。 一样用。

网友A:
为啥好多人都这么看不起三叶啊?52HR航线啊,普通3D啊,都绰绰有余,藤椅都放出视频来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反正我看过,觉得不错。三叶52HR可能在最大功率上会比不上OS,一般玩早够了。
说一下“地板”的回复:为啥亚拓的机子一出毛病,你就说是人家没调好,说人家技术不到位,不会搞,一到这儿国产发动机一口咬死发动机不好啦?
个人用过三叶,OS,ys三种发动机,感觉三叶就想是多年前的国产名牌相机,需要各种手动配合到位,才能出彩,不过就算没有配合好,也能出来样子,当然相片就只能看看而已,要想把三叶伺候好,要细心,耐心,当然还需要你的理论功底。
OS的就像佳能的傻瓜数码相机,随便玩都能出来很漂亮的相片,不过呢,不能满足高手的要求。
YS就像佳能的高端单反,技术不好玩不了,不比三叶好伺候,但在高手手里,那就是利器。。。。。。
另,本地有好几架52HR,木有空中熄火,航线,3D都有玩。。。。。
欢迎拍砖。。。。。。

网友:
三爷52hr 一般练习用倒是很实惠的,飞的爆那是肯定不行了,持续扭力出不来。手法高的高人可能就没事了  倒是这发动机飞下来漏油厉害点脏。 一定要配个好点的加速管效果很明显

楼主:
感谢 各位大侠  感觉OS 玩腻了  YS 不好伺候费用比较高 现在感觉玩三叶有趣  能调好一台三叶 挺有成就感

网友:
主油针要打磨下,原厂的有倒边的

网友:
LZ调好了吗?给个参考值呀,油、火花塞是啥型号、主副油针位置、缸盖温度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好多人都这么看不起三叶啊?52HR航线啊,普通3D啊,都绰绰有余,藤椅都放出视频来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反正我看过,觉得不错。三叶52HR可能在最大功率上会比不上OS,一般玩早够了。
说一下“地板”的回复: ...

相当同意你的说法,,,,我也用三叶52玩过普通3D的,,,又不参加比赛,何必这么执着!!!!说实话,,有些人故意语带,讥讽的说什么三叶高手用也纠结啊,或者熄火啊..等等....都是些会 "玩" 直机的老油子在这给商家打正旗号,,摇旗呐喊的人!!!....去吧OS55hz..YS.... 试问一个只追求休闲的玩家来说,,用三叶难道会射浆??``注明:这坛子貌似没有所谓亚托的正牌飞手!!......商家出来语带讽刺的说三叶的人没安好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