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进角设定,进角只对启动有用么?

楼主(2011-07-07):
求教
在设置进角时,不同进角是只对
电机
启动有帮助,还是说不同的进角对电机运行时也有差异?

网友A:
 新手也想听听前辈的高见,顶一顶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BD%F8%BD%C7
看看 yangx 的
贴

网友C:
只对启动有用~~高速的时候无用:loveliness:

楼主:
以下是好盈技术支持的回答:
进角在电机运行时也有作用,电机进角越大,功率越大。最高效率要低一些。一般情况下,如果负载较重,用高进角,负载较轻用低进角。

网友D:
黑旋风4800进角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