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2.0求教

楼主(2011-07-07):
JJ在直线飞行过程中,如果升降舵回中改为悬停,机头会自动上翘,上翘幅度在30多度,原来以为是斜盘感度问题,试过增加和减少斜盘感度旋钮,症状没有改变,请帮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的确是有这个问题,但是我的是逆风的时候才会这样,顺风就没有这个现象了,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
wokao 这不变成锤子机了么,牛逼啊。我想调成这样,还调不成呢

楼主:
我的好像也是逆风的时候有这个问题,难道真是程序问题?

网友:
飞行有波浪的问题,我的也有这个情况,逆风的快速航线中会出现,好像MB设置中有一项可以调节,没试过,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好像是第二个旋钮可以调整的,看一下说明书哈

网友:
2.0 MB有问题,你等它给你送什么东西吧。

网友:
再3.0程序没有发布之前,我把2.0的退回到1.0来用了。

网友:
2。0问题很多的,我发现了好多bug

楼主:
楼上什么BUG,说来讨论一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什么BUG,说来讨论一下啊

说不清楚,要长篇大论了。总之等3.0吧

网友:
我是来加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