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新发动机不打火

楼主(2011-07-07):
1个月前买的CNCC26CC的发动机加华博罗化油器火花塞不打火怎么回事,间歇性的拉个10下出一下火,换了高压包和火花塞还是出现同样问题,求教

网友:
点火间隙多大?

网友:
应该是点火间隙出问题

一般是0.25毫米 大了比较弱
2是高压包上的铁鞋和磁飞轮碰触短路
3,很有意思 建议固定高压包和铁鞋的螺丝务必换不锈钢非导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间隙改过了,能打了但是会漏电,怀疑是不是太近了,在晚上明显看到两个火花,一个底部,一个头部,奶奶的CRRC的发动机就是垃圾

楼主:
THANK YOU是间隙问题,但是我怀疑是不是间距太小了,电力太猛,拉的时候手按在发动机上明显漏电,在晚上明显2个点出电火花,一个底部一个头部

网友:
有可能的

我的间隙小五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 YOU是间隙问题,但是我怀疑是不是间距太小了,电力太猛,拉的时候手按在发动机上明显漏电,在晚上明显2个点出电火花,一个底部一个头部

這個點火強度是正常.還是打不著.檢查油路

网友:
熄火开关先不要通

开关短路也打不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缸体也漏电,因为火花塞漏电,所以改按缸体拉发动,缸体也有明显触电感,在网上看见摩托车群说对发动机有影响,准备换个NGK的火花塞试试,高压包上灭弧灵,油路有油,按了吸油嘴,已经上油,不装火花塞拉的时候有微量油被甩上脸,(初步怀疑是富油淹死)

楼主:
我是独立熄火开关,一个单独舵机和微动开关用热熔胶胶在一起,假如是微动开关的问题,应该打不出来火,现在是能打火

楼主:
你的漏电吗,CRRC的太垃圾,连QJ都比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