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560驱动器的不和谐现象

楼主(2011-07-07):
症状:TB6560三轴板接好数据和电源线后,用网线接好步进
电机
,在MACH3中均设置好参数,给信号后步进电机工作,但每隔一断时间就有个不和谐的声音出现,步进电机就乱了步了X\Y\Z位置数据没变,但实际位置变了,没反映到软件上来,关掉MACH3后,依然每隔段时间(没有规律),有个不和谐的声音又出现,排除软件问题,拔掉并口线后,故障依旧,排除并口问题。网线用2根双绞并1根用,步进电机用的三洋57的2A的。在不接并口的情况下,1个小时后X或Y或Z轴位置至少跑了4个MM,8细分,螺距2mm的,相当于不和谐了1600个脉冲。
这个干扰源在哪里呢?不会是手机干扰的吧,以前没这毛病呀。
用过TB6560驱动器的说说看,你们遇到过这个情况吗?

网友A:
楼主再介绍仔细点,
用的什么电源,多少电压。
三轴板的接口部分是否有隔离电源。
我用的三轴板,
电压上到24v,电流到2A,
丢步,增步就比较明显了。电压电流再往上,
更是惨不忍睹。
不知道是TB6560固有的问题,还是设计板子的人水平问题。
后来换了驱动了事。

网友B:
用网线不行,线径太细,用带屏蔽的四芯电缆

楼主:
300W左右变压器稳压24V,电流足够,接口到驱动光耦隔离
拔掉接口板并口信号,光给TB6560驱动电源,别的什么都没有,无规则地出现乱信号,每次都很小。

网友C:
呵呵,最近我的步进电机会唱歌,不知道怎么搞的,感觉LZ的是不像是干扰问题,我以前有过干扰问题,现在也没怎么解决,现在这机器只是用来练练手的,以后做大的绝不用TB6560。

网友D:
改成快 消退模式 ,
光耦一定要独立隔离电源 ,否则起不到隔离作用 ,用一个手机充电器也好

网友E:
貌似三轴板的电机接口干扰,解决办法 换维宏卡吧。

网友F:
不用怀疑芯片 你要相信芯片BUG的可能非常非常小 不然芯片厂早关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