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控都不出彩屏的,搞的和10年前的手机一样的系统也 ...
为什么控都不出彩屏的,搞的和10年前的手机一样的系统也不出带系统的

楼主(2011-07-07):
为什么控都不出彩屏的,搞的和10年前的手机一样的系统也不出带系统的

网友A:
没有竞争就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就不会进步

网友B:
 有意义吗,又不是拿来看X片,点阵显示的足够了,现在futaba和华科尔不都出了么

网友C:
华科尔出了哦,3998楼主不缺钱可以去买。

网友D:
不是没有,华科尔就有2款,FUTABA也有2款。
但是:
目前没有任何一种彩屏在阳光下的对比度能比得上STN单色液晶,也没有任何一种彩屏的耗电量能低过它。

网友E:
个人觉得没有必要 遥控就是遥控 安全稳定才是重要

网友D:
我特别要强调一点,控和手机完全没有可比性,手机断线可以重拨,NO控哪怕1秒,都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控,第一要务一定是“稳",没有这个字,别的再奢华都是浮云。

网友F:
阳光底下的问题

网友G:
起飞是你是看控飞 还是看飞机飞??

网友H:
其实最主要的,是成本。市场小,必须榨取最大利润。现在最新的cortex架构的ARM单片机,功耗很低,性能相当稳定。别说彩屏,就是看高清电影都无问题。至于液晶屏的阳光下可见度问题,也是成本问题,我就接触过阳光下显示相当不错的TFT屏。

网友I:
用過彩屏你就不會這樣說
14mz 在陽光普照下很難看清楚

网友J:
控的彩屏能代表进步吗?做得和电脑一样 再来个Win7系统 至少对于现在来说 意义不大 就像前两个月有人在团购区让人团购电显 好像100多块一个吧 说是什么屏幕好 可以换开机图案 我晕~~~电显啊 能够读数就可以了 要那么花哨不实用的有什么意义吗 毕竟现在飞机只有这个程度 等所有的飞机都可以航拍并传导适时画面给控 然后控的电池能够维持至少10个小时的彩屏视频播放再说吧

网友K:
有米可以考虑

网友L:
彩屏出了增加成本,耗电还要大很多,意义不大,当然高端的14通的要的就是身份。

网友M:
有系统?你指智能系统? 有智能系统就一定有崩溃的时候 后果……

网友:
控越简单越好 现在是手机都会死机 以前的可不会

网友N:
产品使用要求定位不同,当然侧重点就不同

网友O:
等彩屏技术、性能、成本等都成熟后就会大量用了。

网友P:
完全沒必要.
加了只是多一個能壞的地方.得不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