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丝杆端头安装手轮的问题

楼主(2011-07-07):
想在丝杆头上装一个手轮,已经有一个螺丝空了,但是直接拧一个螺丝的话手轮反转就会把螺丝拧出来,因为是端面压在一起,没有销子什么的,问一下,除了用胶粘螺丝,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
多加一个螺母试下

楼主:
你是说用一个螺母锁紧?现在就是,用不久就会松,不想用胶粘

网友:
安装好后在螺母上钻一个孔,用直销固定

楼主:
键槽是最专业的办法了,但是丝杠头和安装面是平的,不能弄,打眼是好办法,难在用什么工艺

网友:
不会吧,我一直是这么用的,没松开过啊!难道你的丝杠阻力这么大,我的是手轮放中间,两边加几个垫片,然后尽量拧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最科学也是最难的方法就是在圆柱外圆车一道左旋外螺纹,这样正好配合内孔的右旋螺纹,就想现在的手电钻钻夹头安装方式,利用2组旋向不同的螺纹来互相抵消仿制松脱,只要在内螺纹加一点点螺纹胶就很好防脱,也能实现多次拆装而不会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科学也是最难的方法就是在圆柱外圆车一道左旋外螺纹,这样正好配合内孔的右旋螺纹,就想现在的手电钻钻夹头安装方式,利用2组旋向不同的螺纹来互相抵消仿制松脱,只要在内螺纹加一点点螺纹胶就很好防脱,也能实现多 ...

你这个只能是一个办法,不是最科学的办法
现在的问题是丝杠端面和安装面市平的,然后想扩展一个手轮,如果突出来的话,就不如做平面或者键槽了
拧螺丝的办法容易松,螺丝才3毫米细,用红椒的办法可以,但不到最后不用胶

楼主:
我拍一个相片来看,或者以后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能在端面上切一个槽,类似拧螺丝的原理

网友:
再加个螺母.就是用两个螺母.估计不够长.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简单,好解决的。只要扩大轴承座,让轴承套在手轮的细的伸进去一段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