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不下雨了,上<指南针II>低空长时盘旋视频+酷哥照

楼主(2011-07-07):
总算雨停了
还得感谢土狗兄找到的好地方!
点干扰都没有,爽惨了
上次太平寺拍的画面,那个闪啊,恼火
不多说,上视频

这个视频还是有点小问题
首先由于太鸡冻,忘了把自驾参数的增稳(PD模式)打开就开飞了
所以画面还不够稳
其次现场是坡道,没地方找水平,安装角校准误差比较大
导致高度调整有点频繁
下次出门之前一定在家调平了再去
再则电压显示系数也没调精确,菜单里可以调整到精确显示
这次主要测试回航功能,没管它

这SD卡的录像机,不很给力
说实话,效果不如ME1

楼主:
 哦,忘了还有酷哥照
正在上传
沙发占了先
上土狗兄的酷照

土狗兄酷不可挡

土狗兄酷不可挡

俺完全被边缘化老

俺完全被边缘化老

我已黯然无光

我已黯然无光

网友A:
哈哈

藤椅占位招租
看楼主飞飞机的样子就相当休闲。今天见识了“指南针II”,返航飞行中或者顶风时,飞控能够自动加油门爬升保持预设高度,并且我看到起飞前楼主调试参数也相当好玩,居然用到遥控器的副翼通道在调配参数,不占用其他多余的通道。而且参数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配置,可玩性很高啊。中文的OSD叠加数据,看起来非常有亲切感。不错不错,我被楼主整了中毒了,我一定要亲自体验一把,楼主,快把你飞机上的“指南针II”扯下来我飞,不然今晚失眠了

楼主的帅照

楼主的帅照

楼主:
第一段视频正传送中
这段视频可以看到紧急爬升过程
如果打返航时高度没到安全高度
系统会立即以设定的紧急爬升角紧急爬升到安全高度
如果手动时在安全高度以下飞
屏幕会闪烁提示“!!!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藤椅占位招租
看楼主飞飞机的样子就相当休闲。今天见识了“指南针II”,返航飞行中或者顶风时,飞控能够自动加油门爬升保持预设高度,并且我看到起飞前楼主调试参数也相当好玩,居然用到遥控器的副翼通 ...

 今天全靠兄弟相助,呵呵
<指南针II>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用遥控来调菜单,非常的方便使用
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有用的功能,就是开机时要检查遥控设置,避免有时疏忽造成炸机

楼主:
上第一圈的视频

这个视频中可以看到紧急爬升的处理过程

我的安全高度设的是40米,然后没到40米时打的回航

然后系统自动紧急爬升到40米以上

这个视频中还可以看到顶风加油门的过程:
1'41"" 的时候进入了顶风飞行,速度一下子降到了十多公里

然后系统自动提升油门,由60%提到了70%,速度一下子就起来了,恢复到了40公里以上

网友B:
兄弟用的是什么自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用的是什么自驾呀

 自己DIY的<指南针II>
<指南针I>已经下课了

网友C:
好东西,楼主好强的DIY能力啊,期待更多你的飞行视频和新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楼主好强的DIY能力啊,期待更多你的飞行视频和新装备!

  感谢支持!我最近又开始DIY航拍用的4轴飞控了

网友D:
邓哥的轰动效应  不亚于 两弹的邓(邓稼先)啊。期待了2个多月终于完善了,不能不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邓哥的轰动效应  不亚于 两弹的邓(邓稼先)啊。期待了2个多月终于完善了,不能不顶啊~

 好肉麻哟

网友:
又再次试飞

有商业机密照片泄露了

网友:
标题

眼搓加手机上网没发现什么秘密!

网友:
支持一个,我有个车载的记录仪,体积不大,视频不算差,哪天也整上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