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低电压HL320A电调 AM控1米内会失控吗?

楼主(2011-07-07):
低电压HL320A电调 AM控1米内会失控吗?

网友A:
失控和电调没有必然联系(电池电压低至无法驱动接收例外)
AM,如果控和接收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干扰再大。。1米内也不会导致失控
碰到和你晶振同频率的AM大功率发射器时才会

网友B:
遇到过,这是电池点严重不足了,像楼上说的带不动接收了,

网友C:
AM控本身就不是很稳定频率,一旦在发射端电压不够的时候,极容易出现失控现象!所以在玩车之前一定要先检查遥控是否有电,多人玩车的时候先搞清楚是否有相同的频率。
还有一点,AM频率因为抗干扰能力很差,所以玩车的时候对于环境也要注意,高墙,变电站,大型铁皮房以及高压线都会有影响到遥控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