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各位老鸟推荐一款p5b-2级电动滑翔机

楼主(2011-07-07):
小的初三毕业,去年开始飞p5b-2,用的是河南产1600mm飞机(如图)没有副翼,v尾,上升,滑翔性能较好,但操控性能不佳,此机去年跟我打全国青少年锦标赛,现求各位大大推荐一款适合比赛的p5b-2级别电动滑翔机(翼展2m以下),谢谢!

网友:
要买相对专业的竞赛级P5B,国内也就只有领航模型的几款P5B了,1600-2000都有,价格也很适合学生,空机500-1000,其他的要么价格太高,要么性能偏低。

网友:
同意领航的,1800那款就不错

网友:
好的飞机有钱买不到,都是自己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造啊,时间也紧,中考完马上就补课。。。。这几天光做副v尾就累得半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年准备入手一架5b,打入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和全国锦标赛,领航没有全碳版本的,怕重量有点大。。

网友:
舵面加宽3mm试试...我记得这个V尾的夹角好像是105°......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年准备入手一架5b,打入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和全国锦标赛,领航没有全碳版本的,怕重量有点大。。
   还全碳,全碳有轻木机轻?以我国现行的P5B规则,只比留空一个科目,轻木结构的飞机已经很适合比赛了,以你一个初中生的角度出发,一没足够的制作时间,二没足够的制作经验,领航1600系列非常适合你。不要以为什么都要全碳的才是最好的,也要结合实际。

网友:
领航的1800或2000吧。全碳版未必适合国内做留空比赛吧。轻木机翼从强度重量来看还是合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学习了!

网友C:
记得自己制作的飞机参赛有加分的

网友:
为什么我找不到比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自己制作的飞机参赛有加分的
 几十年前吗?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自己制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今年8月初,山东莱芜全国青少年锦标赛,紧接着还是莱芜全国锦标赛,我是跟着学校组队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全国锦标赛好像还是有的,青少年没有吧

网友:
哈成峰出品的sights ep,全复材机身,国内精品,别老盯着领航的

网友:
滑翔机到哪儿去买呢?淘宝很少啊

网友B:
sights ep在领航1800面前价格完全没有优势,况且现在领航飞机的品质并不比sights ep差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到底哪个厂好呢?好像5b竞赛规定电池电压不超8.4v,是这样吗?各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ights ep在领航1800面前价格完全没有优势,况且现在领航飞机的品质并不比sights ep差多少

论价格的话当然是没优势了,价格都不对等!但是Sights 的工艺就决定了他的价格是没法做到和领航1800的价格一样。不过,Sights的静留空能力是有口皆碑的。只不过实在因为价格的问题。少人接受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论价格的话当然是没优势了,价格都不对等!但是Sights 的工艺就决定了他的价格是没法做到和领航1800的价格一样。不过,Sights的静留空能力是有口皆碑的。只不过实在因为价格的问题。少人接受而已。
Sights是价格2000的那款两米机吗?这个飞机的工艺是轻木外糊玻璃钢,让后模具成型的,飞机相当的重,记得机翼就超过400克了,这样的飞机实际上应该是用来飞F5B科目的,国内的P5B科目没有速度绕标这一项,只有留空和定点着陆,Sights的特性个人觉得没啥优势,除了速度留空性能都抵不上几百块的那些木头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Sights是价格2000的那款两米机吗?这个飞机的工艺是轻木外糊玻璃钢,让后模具成型的,飞机相当的重,记得机翼就超过400克了,这样的飞机实际上应该是用来飞F5B科目的,国内的P5B科目没有速度绕标这一项,只有留空和定 ...

Sight  EP  价格只要1800而已。 领航的 2000 工艺也是差不多的。Sights 空机重 500g   领航2000 空机也是450克。
不过,这东西纯粹看自己喜欢了。我说这个Sights 觉得也是个选择而已。

网友:
只有大学生赛才规定自制模型加分,青少年赛和锦标赛没有这个规定。比赛时间只有几天了,还是训练适应手头的飞机为好,换机型适应不了更要出问题的。

网友(2011-08-21):
全国赛的规则要求模型飞机使用的电池电压不超过8.4V,由于Sight  EP  或 领航的5B自身重量较大,要求飞机的电池电压在11.1V。否则爬升相当的吃力的,在比赛中是不占优势的。
今年全国赛的冠军机起飞重量都不到430克,7秒动力时间爬升高度超过200米。
所以P5B和F5B还是有明显差距的,所设计的飞机也是有所不同的。Sight  EP  或 领航可能适合F5B,但绝对不适合P5B。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欢迎探讨交流,如有异议,敬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