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 和亚拓100 cb100哪个好一点

楼主(2011-07-07):
4#6 s   bell    哪个好。。。稳定适合新手

网友:
有条件的话 亚托100  没条件的话九鹰260....新手不推荐如华科尔! 炸了有你好受的!

网友:
一开始想好好玩而不是被玩的话还是九鹰260a一类的好,基本有260a yt100s msr,价格依次上升。
我只有260a,我只能说,我很喜欢这个东西,主要是不用出门就可以在家乱窜。
其他两个没玩过,但结构上yt和九鹰一样的重锤,msr才是真正有副翼的机子。
没钱的话,260a很不错的,易损件相对其他两个便宜太多。

网友A:
4#6s我也有,而且是我第一台机子,比那些微型机要脆弱太多,纯新手拿来练习很不合适。

网友:
同意楼上诸位

网友B:
CB100不错的,敢问上面的几位有多少真正玩过CB100?先不说别的机子,至少华科尔这个型号做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4#6s我也有,而且是我第一台机子,比那些微型机要脆弱太多,纯新手拿来练习很不合适。
我的第一架是美嘉欣3通玩具...第二架是美嘉欣F27   第三架是九鹰260...目前服役的就是华科尔4#6s!  难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CB100不错的,敢问上面的几位有多少真正玩过CB100?先不说别的机子,至少华科尔这个型号做的不错。
cb100是不错的...新手避免不了炸鸡...一旦炸了..就变成飞机玩你了!不是你玩飞机..而且配件偏贵!..耐炸性远远不如九鹰260! 综上:还是260适合新手

网友:
都不错,相比亚托更像玩具。

楼主:
觉得九鹰的遥控器真是太二了。。。。九鹰能换遥控器么

网友:
这年头 谁还玩亚拓的小飞机啊 当然是Blade啦 也不差那百十来块

网友:
直接上450完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