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电动刀架的问题

楼主(2011-07-07):
很久以前就有做数控车的想法,但是一直停留在设计阶段,画图,计算,选材,一大堆的事,没时间认真弄完,现在有点时间,打算继续,对于数控车,我一直很着迷电动刀架,特别是卧式多工位的,对于DIY而言,伺服刀架是享受不起的,那东西我也研究过,我没条件DIY,所以要改变策略,我首先想到的是步进电机+涡轮蜗杆减速机,简单算了一下扭矩好像还行,当然我没经验,不知道锁紧力够不够,还希望高手指点,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步进电机+谐波减速器,这个方案我不知道扭力够不够,能不能锁紧。这两个方案都是借助步进电机锁紧的,我打算用57或者60的电机3~5A,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在这里请教一下,希望大家能一起讨论一下,也希望大家有好的想法能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方案我不知道扭力够不够,能不能锁紧”
这个问题你可以不用考虑,电动刀架必须重复定位精度高!
涡轮蜗杆减速机,谐波减速器 再高档的,回转精度很难达到0.05度吧,用在刀架上,刀架转轴到刀头有100毫米的话,刀头会有10丝的误差!
这样的话 刀补 就失去意义了!
普通的数控刀架里面其实很简单,螺杆和一个小的普通三相电机,再就是以对齿盘(精度很高!)

楼主:
先谢谢您,您说的很在理,我不追求精度,只是玩玩而已,学学数控,所以精度我不在乎,对于普通刀架,我考虑过,我真没能力弄,先不说机械部分,控制部分我目前也摸不着头脑,我就是征求一下意见,看看我的那方案那个更值得一试。希望有高人能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