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亚拓450sport皮带似乎长不少,装尾管得往后拉起码1cm左右。正常?

楼主(2011-07-08):
高级套装原装,尾管往机身插顶满的话,皮带多出来1cm多,所以得往后拽着拧螺丝才能把皮带拉紧。之后尾巴就偏重,就不得不把电池一个劲的往前置,飞一会下来皮带还会松,,这是为何?

网友:
皮带长度是正常的!

皮带松了是因为尾管座无法夹紧尾管,这个是sport的固有的问题。
1.可以在尾管地方缠上胶布。
2. 用冰人的那个长螺丝穿过去固定。。(一劳永逸)
3. 用尾舵机安装座卡到尾管顶部来控制距离。(这样要调整尾舵机拉杆长度)

网友:
皮带也不能太紧啊

楼主:
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不产的时候搞短点,我之前还以为这皮带应该像皮筋一样很有弹性的了

网友:
我这才一劳永逸

M3x30   哈哈  不过侧板要扩孔

网友:
尾舵机反装  安装做顶住尾管固定座   中心也有点前移

楼主:
我昨天加了点保鲜膜进去。似乎不错。不过拧来拧去,螺丝口拧大了。。。

网友:
你就看6楼的方法吧,我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