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克高级练习机 没有跑道也可以起飞了

楼主(2011-07-08):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yNTAyODcy.html
飞机飞得不好 但是有一块让人羡慕的飞行场地

网友:
飞机飞得很好了! 但是更有一块忒让人羡慕和嫉妒的飞行场地!!!
让人嫉妒的大沙发!!!

网友:
这机短距起降性能超好,我们航模队以前有好几架,用作高级教练机,可惜炸光了 怀念......

网友:
 这场地太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LZ降落速度太快了,平时注意多练习低速飞行(保证飞机不失速情况下以最低的速度通场)那样相信很快降落就能练好!降落的时候保持低速,注意迎角就好了!其实模型本身起飞和飞行相对简单,主要是联系降落!

网友:
这种康克教练机降落速度就是比较大,原厂的起落架还很不结实。身边的模友买过一架,自己不能修和改进基本就是一次性产品。

网友A:
请教各位飞过此机的朋友
此机的性能如何,做工如何,滑翔性能如何

网友:
羡慕的飞场啊

楼主:
我是飞过电的后飞了26CC汽油练习机 后飞的康克 现在非常喜欢这款飞机 性能超好 机体结实 动作干净利索 小炸N次 无伤害  康克的动作非常灵 开始很不习惯 熟悉后 各种暴力动作放心做吧 超爽
   以前我都是飞机近失速的情况下“拍落”地面的 起落架钢丝经常变形 我这次也是为了实验各种降落速度.....   他的低速性能也很好 三.四级风可以顶住风保持在空中不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zNDk1MjI4.html   26CC 汽油机飞行

网友:
能不能不用跑道降落呀~!~!

网友:
小心掉下来   把蒙古包也炸了

网友(2011-10-13):
我目前的服役机型,操控灵敏,比较好飞。做工也很不错,不过有以下几个缺点:
1、无任何安装说明书,需要琢磨一下,不过老鸟不存在这个问题;
2、原厂前三点起落架安装困难,前起落架拉杆开孔非常不合理,需要改造;
3、机机上预留了后三点起落架的安装位置,不过需要自己增加尾轮,而且前起落架的固定木块只是很随便的粘了点胶,很脆弱,需要自己加强;
4、如果在爬升过程中进行侧滚,侧滚的速度很慢。水平或俯冲过程侧滚速度正常。

总体说来,这是一架好机机。

网友:
此机是练习降落的好机!装成后三点很好,把起落架位置加强一下,虽然是下单翼,但有明显的上反角,非常好飞,而且很耐用,初学油机的很好机型。

网友:
楼主这是哪里啊!场地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各位飞过此机的朋友
此机的性能如何,做工如何,滑翔性能如何

这机我原来有一架,做工不错很好飞。我那架是让哥们飞的时候撞高压线上空开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