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我的B6也出问题了

楼主(2011-07-08):
我的 B6 能正常启动 和 设置  ,但是一长按start键启动充电 , 就自动关机了 ,同时电脑的电源也自动断电了,从板子上未发现什么异常。
但屏幕下面的电容,接脚一头有点鼓 ,于是把原来 36V680 的电容 换成了 36V1000 的,
后来,将电源直接接到了 锂电上  ,长按start键启动充电, 结果烧了屏幕左下角的一个八角芯片(4835B),现在想问问换个4835B ,充电器能修好吗???

网友:
那是个效应管,不是NMOS就是PMOS,好像是P沟道的,那颗螺丝右边的是N沟道的

网友:
 看下你的电源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那几个8脚的,全部用表量一下

楼主:
请高人来指导。

网友:
去电子城买个4835B先换上去试试

网友:
顺便问下我的B6为什么冲不进去电

顺便问下我的B6为什么冲不进去电  设置什么都好的 原来的设置 11.1V 3S  冲到11.8V左右 就会降到 11.5左右 怎么回事 哪的原因 ?哪位高人指导我下 QQ125209297

网友:
电池老花,也可能是设置不对吧

网友(2011-09-16):
那个块子用SI4405代替就可以,我就那样修好的B6

网友:
那个块子是48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