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关于恒龙虎1炮塔拆解问题

楼主(2011-07-08):
BB功能不好使了,请问怎么才能把炮塔拆了,想检查下是否卡弹了。。。。最好有图。。。。。

网友A:
拆吧,乱拆,炮台下面有螺丝,把炮台拿开,取下螺丝,就打开了,很简单啊

网友B:
 砸开!BB炮鸡肋!不要也罢!伤了小朋友就不好了!就算伤了花花草草也不好

网友C:
回复 楼主:
从车子底部往上拆,第一次拆有的你弄。履带,炮塔旋转盘全都要拆掉

网友D:
拆下BB炮后 上面有个弹簧是顶在炮塔和BB炮之间的 安装起来稍微麻烦点
模型嘛 不蒸腾没意思 在实践中寻找乐趣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