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新西兰的帆绳和收索机改怎么装呢?

楼主(2011-07-08):
请教各位老手,雷虎新西兰的帆绳和收索机该怎么装呢,按照说明书的方法在无风并且帆未张开时,如果放开收索机,帆绳会乱,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呢?都这样吗?请赐教!谢谢。

网友:
收索机上有罩吗?

楼主:
有罩,但是觉得绳子松散的感觉很不好,我用hitec785的收索机,不知道同玩新西兰的朋友怎么处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多的这类国产商品船都采用类似的设计,缭绳本身并不能自动张紧,是靠风在帆面上产生的压力来张紧缭绳的。收索机线盘上的罩子只能保证缭绳不从线盘上脱落,起不到张紧的作用。
所以从结构上来说,这种结构本身无法解决缭绳松散的问题,只能在操纵手法上加以注意。也就是说无风时不要去开帆,或者说静止状态下不要推控上面的油门杆。
要么参考竞赛船的设计,做成循环线带动缭绳的方法。这样就不会松散了。(有些贝力的船是采用这种甲板上走循环线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triplane师傅的详细解答了,说的很清楚,我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罩,但是觉得绳子松散的感觉很不好,我用hitec785的收索机,不知道同玩新西兰的朋友怎么处理的?

那个罩子就是设计者的异想天开,认为有个罩子绳子就会在罩子的有个小洞洞了进出,绝对的外行干的事
Triplane说的不错,一定要走循环线,如果没有条件,也起码用一个橡皮筋拉着出来的绳子,可以保证不松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装好了,罩子和收索轮配合的很紧,但是还没下水。
说点自己的心得,觉得设置缭绳长度的时候用epa功能比较好用,不用仔细的比划缭绳收紧放松的长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很不赞同“要么参考竞赛船的设计,做成循环线带动缭绳的方法。”这个说法。是帆船符合规定都能参赛。其实没有参赛和不参赛之分的,只有用心和不用心的区别。商家也没办法,为了降低售价只好因陋就简的搞搞了。

网友:
雷虎的设计还是很精巧,已经在仿真和性能上达到了一个很好折中。
至于帆船的建造理念则是见仁见智不可强加于人。

楼主:
目前船已经下水,比我想象中的好,谢谢各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