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俱乐部栏目
MB无副翼调试完成,金鱼尾犹存

楼主(2011-07-08):
本来上MB无副翼是为了干掉金鱼尾的,现在调试好了,可以起飞了。但是还是金鱼尾。MB上锁尾感度低,中低,中,还有遥控上30%,60%,80%,100%还非锁尾都试过了。摆动幅度还挺大,缓慢摆动。尾
舵机
是 futaba 9650 斜盘是 align 510。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A:
尾舵机的左右行程
再调调,右边少些,左边多点试试。我的也是刚调的好点

网友B:
1 检查尾桨夹里面的轴承是否顺滑,2 检查尾推组与尾桨夹相连时用手拨动是否顺滑

网友C:
什么飞机?有金鱼尾多找找飞机的原因。锁尾感度方面,没有太大的关系

楼主:
感谢大家。后来用汽油洗了所有的尾部轴承,尾部顺滑很多。金鱼尾好很多。又调高了螺距曲线,金鱼尾消失!!!玩了两天,这两天又出现个问题,尾巴老是逆时针自旋,是要调尾巴中立点吗,之前还好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