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双桨要怎么调??

楼主(2011-07-08):
如题~~~~`新手问题,不知道调那里?有知道的能否告诉我下,要调那个零件???是 --飞越450PRO

网友:
先要说明你的JJ型号和旋头结构,最好有照片。

网友:
LS正解,一般是调整C连杆

网友:
ls的是踏青?

网友:
请看这条贴子,对新手很有用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1368&extra=page%3D1

网友:
论坛有高手说 炸到没有双桨为止

网友:
5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
地板的方法正确,如果用的是一体式的连杠,就调C连杆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