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油门锁定问题

楼主(2011-07-08):
想问一下 天地飞7油门锁定里那个数值75% ————   -75%代表什么  为什么有时候我油门在最低位 油门锁定我设为0  油门锁定开关开启的时候 电机狂转 差点打到人  希望懂的来解释一下

网友A:
把油门锁定数值设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油门锁定数值设为0
是设置成0的  油门位置最低 遥控器开启  锁定开关从关切换到开后 马达狂转

网友:
lz把油门锁定和油门熄火搞混了吧。thr  hold开关打开时,把熄火设定设为0时才有用。这样,油门通道就会始终保持0,电机不会转了。

网友:
要重新设定电调的油门行程,原来-75%,现在为0,相当于加了油门,不转才怪呢。

楼主:
标题

我没有吧降落熄火和油门锁定搞混 降落熄火我已经设为禁止了 油门锁定开关打开 有时会出现电机狂转的现象 出现过两次了 太吓人 当时就离飞机几里米  油门最低位 油门锁定从关切换成油门锁定时 电机就狂转

网友B:
你的控是中文的吗,我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控是中文的吗,我的就是。。。
中文版的

楼主:
天地飞MM没上班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天地飞MM没上班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 天地飞7油门锁定里那个数值75% ————   -75%代表什么  为什么有时候我油门在最低位 油门锁定我设为0  油门锁定开关开启的时候 电机狂转 差点打到人  希望懂的来解释一下

您好:
          请检查在打油门锁定时是否将IDLE开关是否已经打开,请检查将油门锁定设为0时将所有开关都复位后,是否还出现类似现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请检查在打油门锁定时是否将IDLE开关是否已经打开,请检查将油门锁定设为0时将所有开关都复位后,是否还出现类似现象。谢谢!

3D模式也就是IDLE开关一直处于关闭状态   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油门设定为0

楼主:
继续等答 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3D模式也就是IDLE开关一直处于关闭状态   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  油门设定为0

您好:
         如果设置没问题,请将产品发回检测,谢谢!

网友(2012-09-04):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 不知道是什么答 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