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造能使得控在玩模拟器的时候不发射功率信号?(2.4G的有图,求帮)

楼主(2011-07-08):
Walker小飞机的2.4G控,不玩小飞机了控用来飞模拟器,但是总觉得很费电,那位仁兄知道如何能使这控飞模拟器的时候不发射功率信号,比如是否可以拆除天线?或者去掉某些部件,能飞模拟器就行。集思广议一定能解决,图如下

楼主: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把2.4g发射模拿掉就可以了

网友:
把2.4g模块下了吧?

网友:
标题

和天线相连的就是高频头,给那个东西断电就行。

网友:
把高频去掉,鉴定完毕

网友A:
就是这块东西,红框里的这几个脚你找找,一般来说,电源负极是相通的,也就是地,你可以在不装电池的情况下量一下电阻,看看哪个脚和电源负电阻为零,那个就是地线。然后通电再量其他脚对地电压,一般高频头的电压和电源电压相同,高频头输入信号电压大概是50mV,也有部分国产控是高压的,大概在2-5V左右,这只是个大概。

你只要把和电源电压相同那个脚弄断,就可以了。也可以在那个脚接个开关,玩模拟就给高频头断电,用控就给高频头上电。

网友B:
没有太大意义,这个控用1300mah电飞10个小时左右

楼主:
谢谢了,看来这里高手云集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块东西,红框里的这几个脚你找找,一般来说,电源负极是相通的,也就是地,你可以在不装电池的情况下量一下电阻,看看哪个脚和电源负电阻为零,那个就是地线。然后通电再量其他脚对地电压,一般高频头的电压和 ...

楼主:
也比较担心辐射,这个控不打算飞小飞机了,就想做模拟器飞,呵呵

引用 网友B:
没有太大意义,这个控用1300mah电飞10个小时左右

楼主:
谢谢 以上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