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当摄像头!

楼主(2011-07-08):
那个线谁会做呀?原来的线好沉的说。

网友:
剖开,然后,观察,再动手,

网友:
那个4阶的小插头不好买,只有解剖原线。先拿万用表测好哪一阶是什么线记好,然后再剖开另外找合适的线焊好,稍微涂点热熔胶裹上热缩管,打火机一缩热熔胶跟热缩管粘在一起,又牢靠弄得好的话比工厂的还漂亮

网友:
小耳机线买条来自己改装, 里面两针就是了,最里面一根是地线出来是视频线。。

网友:
剖原线太可惜了,卖MP4的商店有这种线卖,现在很多MP4都有A/V输出的,即随机附送有一根一头3.5另一头三个莲花头的那种,即使老板没有特意进这种线来卖,叫他在原机包装盒里让一两条出应该也是可以的,因为很多人根本不注重A/V输出功能。

网友:
另外买线的好
淘宝上很多,导航上夜用这个插头的
大概4-10元一根,建议买2根以上,不然对不起那快递费啊

网友:
我的视频输出线和锂电充电线已经弄好了。

网友A:
GOPRO用的是3.5还是2.5的插头?也是四芯插吗?

3.5与2.5的四芯裸插我有,可以像给ZI6做AV线一样,自己焊线,既轻巧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PRO用的是3.5还是2.5的插头?也是四芯插吗? 3.5与2.5的四芯裸插我有,可以像给ZI6做AV线一样,自己焊线,既轻巧又实用

2.5四芯

网友:
作摄像头用的话,只接3根线即可,即GND、音频和视频,别把电源正级线接上去了,当心烧掉你的Gopro

楼主:
就木有人做出来卖吗?

网友:
自己焊就好了。。去电脑城买个手机用的2.5插孔的耳机自己改一下就成。。。。成本10块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