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种小车无挂轮车螺纹的电子装置的构想~欢迎参加

楼主(2011-07-08):
首先想说的是构想...并不是实物.
我的想法是.做个测速器.动态跟踪小车床主轴转速与转向
再添加一套步进
电机
...步进电机由脉冲发生器根据测速度器跟踪来的数据,发出相应的脉冲.
送到步进驱动器产生相应的动作
这套装置主要解决的是旧式小车床在无挂轮的情况下.比较方便地车出螺纹...
具体来说,要实现以下功能.
主轴正转.步进也正转.主轴反转.步进跟着反转,
主轴缓慢减速或者加速...步进依据某种速率比...跟随着减速或者加速...
至于何时换向.还是由操作手动操作.车螺纹.车多少刀,每刀进刀多少.也是由操作手动操作...
这套装置主要是让步进电机跟主轴能够关键起来..起到一个"软齿轮"的作用.
只可惜我没有电子方面的功底.....在这里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如果切实可行的话...
我想也是一种商机,有电子功底的能手...不防试试做个套件..造福下坛友...

网友A:
AD2S1210

网友B:
旧式小车床的主轴动力也用步进电机不就都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轴用步进就算能用.也用不久的.因为步进根本就不是这样用的...
我想.步进老化会很快

网友D:
这个问题已考虑了很久,目前想到两种办法:1、主轴增量型编码器(400线以上)+简单可变分频器(如mc145152)+步进电机驱动丝杆。今天计算了一下,有些螺距不好实现。
2、主轴增量型编码器+单片机分频器+步进电机。分频系数由单片机控制,使用起来会比较方便。只需要输入编码器的线数、丝杆的螺距、需要车削的螺距就可以。但是需要单片机的编程知识
车螺纹的根本问题就是解决主轴转一圈,车刀移动多少的问题。
用增量型编码器是因为有方向信息

网友E:
我在构思电子数码车床,不是数控车床,和你的想法基本类似,还有走刀时不用换挡,通过按键设定每转走刀量,像收音机换频道一样,如果这样的东西批量生产其造价绝对比传统机械齿轮车床便宜

网友F:
步进老化的再快 买新的换也不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毕竟不是专业的做法嘛.呵呵...
话说回来.其实我没看明白主轴用步进为什么可以车牙.....

网友G:
不知道你这个设计和雕刻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H:
回复 楼主:
坛中有这方面的做法,开环控制嘛,把驱动主轴的和驱动丝杆的用不同比例脉冲数就可以车出不同的罗蚊

网友H:
这个用单片机可以搞出来,关见是要有市场,小床上用可以,大床上车大罗距需要很大驱动力,用步进的话很难达到,只能用伺服实现,

网友D:
主轴无需另外控制。只要装个编码器,用手摇都行。用编码器的输出脉冲经过分频控制连在丝杆上的步进电机实现与主轴联动

网友I:
主轴在吃刀的时候会不会变慢啊?
如果不会变化的话,主轴和丝杆都没必要联动。主轴装一个速度显示,然后丝杆按照这个速度选择走刀速度就够了。

网友J:
取消机械传动机构的办法,目前可以看到的是: 直线电机+电主轴+伺服控制系统。涉及到 电子齿轮技术,插补算法等等,工控论坛上面讨论很专业,楼主可以去看看。由于步进电机,不是连续旋转,等等特点,是不适合做主轴驱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如果一刀可以车完这样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哪个能一刀车完螺纹?
如果像传统手动一样倒车退刀的话...要保证退刀后回到第一次吃刀的那个位置...
此时.电机如果变频器控制,会有个减速刹车过程....会慢慢减速再加速....步进要跟随.
如果不用这套...主轴一直向同一个方向转,倒车退刀时,主轴不换向...那就要知道
主轴的位置....试想.主轴向同一个方向转360度,不又是开刚始的那个位置吗?
两种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你提供的线索...

网友K(2011-10-28):
我也来讲一个方案,主轴装一个蜗轮减速,中拖丝杆也用蜗轮减速,分别装两个减速步进,这样输出很高的扭矩通过单片机输入不同速率比得到不同螺距
然后用旋风动力头一刀走完牙型,这个思路如何?这样两个步进的负载很小,转速不受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主轴在吃刀的时候会不会变慢啊?
如果不会变化的话,主轴和丝杆都没必要联动。主轴装一个速度显示,然后丝杆按照这个速度选择走刀速度就够了。

这个多少也会在吃刀时速度是有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