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作一台五面加工的雕铣机。不知道哪位大师可以指点一二。

楼主(2011-07-08):
本人想制作一台五面雕铣机。加工范围300*300*250MM,重复定位精度+—0.01.期望可雕铣钢件。电机想用伺服电机。不知如何下手。请各位大师指点。另外按加工范围、电机要求需要多少米?

网友:
天,大师都做不到

网友:
起点够高的,未会行、就学跑。
想起五十年代的流行语:人有几大胆,地有几高产。

网友:
五八九年那会儿这叫放卫星

网友:
这个起点高!!
要想省钱还是直接买加工中心吧!

网友:
微型加工中心

楼主:
现在的自己制作的话,设备重复定位精度一般能达到多少呢?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
只要对自己有信心就行。。。。。。剩下就是出力了,别人用一个月你可以用两个月甚至再多点时间嘛。。。

网友:
起点太高了,浪费时间,精力,金钱,还有体力。

网友:
这点要求没什么,肯定是可以做出来的!支持LZ!不过难点在于-----时间和财力。要是有足够财力的话,时间也不是问题。

网友:
很期待,等着看

网友:
    这个0.01太厉害了,先做个3轴的吧。。。做成了再做5轴的。。。

网友:
这个其实很容易 只需一个字 大家都懂滴

网友:
精度和作用力有冲突,建议lz先放弃一个。比如先做台0.01的三坐标,没有作用力要求,想来应该能先达到。
精度的提高,依赖于手段和方法。比如高精尖的设备,水泡,激光等。因为有闭环方法,光栅传感器,度量值重复性可以达到很高。但是因为间隙,直线度垂直度重复性就难以保障。更重要的是校准手段,对直线度垂直度而言,恐怕没有比水和光更灵敏的了。水泡,成本低,易实现,常见的精度就是0.02/1000,这已经够高的了,就接近了你的输出精度,这中间还有个测量时的安装误差,是否可以忽略?所以水这种廉价方式应该排除,就剩下光了。光中也有一种廉价方式,研点。三块平板对研,得到基准平面,3根拐尺对研,得到基准垂直度。平面度加垂直度得到直线度。加上光栅闭环,得到高重复性。
因为材料应力,引出时效,热胀冷缩,引出恒温。这就对光栅尺和基准提出更高的要求。三坐标往往用石头作结构,取的就是材料的稳定性,往往也就达到0.005的精度。如果以0.005的三坐标作为母机,也生不出0.01的三坐标子机。所以成品三坐标的工艺需要借鉴了。
事在人为,找对了路子,也不是不能干的,其投入肯定远远高于买成品,如果成功了,其投入都会收回来的。有资料说英国一款精密磨床加工精度达到1nm以上,怎么去想象?何况当我知道了的信息恐怕都是过时的。

网友:
钱够绝对可以

网友:
五面加工是什么意思? 和五轴加工有什么关系?

网友:
0.01mm 精度, 雕白杨木, 是不难的.

如果要雕铁, 想问问是谁人害你搞这个项目的.

网友:
楼主上面说了,是"期望可雕铣钢件",

铣比雕对机架强度还要高一些。

楼主:
回答19楼的
本人设想的五面加工是:在一般的雕铣机的基础上,将工作台上加一个数控旋转台,并在侧边加一组立柱,安装卧式加工铣头,以此实现五面加工。
目前有一个问题就是控制系统不知可否实现对两组加工组件依次控制。

网友:
只要你又足够的财力0.01是小菜,做吧放心大胆的做,我们支持你